[求助] 器件有没有self-heating效应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2-12-08):
求大牛指点

网友:
w=i^2*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留步~ 求物理细节...

网友:
从微观上来说,selfheating是由于晶格振动散射释放出的声子引起。宏观上来说是由于电流在半导体中流过,半导体有一定的电阻,就可以产生热量,像楼上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是什么决定了器件有没有self-heating效应呢?

网友:
active器件都会有selfheating效应的。主要是看在器件内有没有电流较长时间通过一个有相对较大电阻的区域。你去看下三极管的equivalent circuit好了。很多parameters都是temperature dependent的。就是考虑其selfheating effec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器件本身的功耗决定了器件是否需要SELF-HEAT。SELF-HEAT在器件工作中动态改变器件本身的参数,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器件的动态参数。如果没有SELF-HEAT,则仿真中是无法观察到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