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ICC里怎么改变port的metal layer【解决】

楼主(2012-12-08):
求教: ICC里怎么改变port的metal layer
然后再请教下:icc里做floorplan的流程

我的做法:
1)create_floorplan,设置模块尺寸,其它默认。
2)port会自动均匀的摆放到模块四周。top、bottom的port自动设为metal3,left、right设为metal2。然后自己写了个脚本将ports摆放到了想要的地方。
以前接触过EDI,它可以通过菜单设置摆放port的位置,ICC不知怎么弄。

希望高手指教

   新发现,用set_port_location,可以修改port的meltal层以及尺寸。已经验证过了。
谢谢大家踊跃回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set_attr [get_selection] layer MX

楼主:
您是说set_attribute 吗,这个我试了,不能改

网友:
有个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你在你在gui里面floorplan的选项下面有个写出Pin constraints,集体改就行了,set后,需要重新create_ploorplan

楼主:
感谢wsgqcr ,今天休息,明天去试试。

网友A:
可以用set_attribute修改,不过是对terminal 修改,而不是port.

楼主:
新发现,用set_port_location,可以修改port的meltal层以及尺寸。已经验证过了。
谢谢大家踊跃回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为什么有PAD,还要额外放一个termina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没有PAD

网友(2017-08-10):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的?后面直接跟port名吗?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et_attribute修改,不过是对terminal 修改,而不是port.

刚试了不能啊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