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看输入到输出的延时

楼主(2012-12-09):
想在综合之后看从所有输入点到输出点的延时,但是report里面只显示了一部分,该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看所有path的 timing 报告?
看看report_timing 的选项吧

网友:
你在综合脚本里面 写出数据的时候加入 report_timing , 然后去看对应的报告就可以了

网友:
report_constrain  -all_violators  -verbose  -nosp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