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1启动

楼主(2012-12-09):
朋友帮忙安装了,但启动virtuoso时显示: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版本为 virtuoso version 6.1.5 01/10/2011
是否需要更新licence?本人对EDA软件不熟,朋友暂时联系不到,急...
哪位大虾共享个licenc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哈,是你的linux联网了,我的没有联网就可以启动,并且正常画图。然后我在虚拟机里装了一个,linux联网了,启动的时候就报错,和你的那个错误信息是一样的.
    解决办法就是,重做系统,装软件,不要联网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51,i386linux只支持rhel4;x64linux支持rhel4和rhel5

网友(2014-01-02):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真的么?我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服务器系统从4.7-5.4,结果615就不好使了。。。

网友(2014-04-10):
centos6.5 下安装ic615,同样出现如上问题,请大神支招!!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的是rhel5.5

网友(2014-05-25):
这个问题我最近也碰到,当时在往上搜到本帖,但很遗憾,没有解决方案。后来自己琢磨,加上网上的资料,问题解决了,现贴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的系统是RHEL 6+IC615,启动的时候还出现字体问题,以及楼主提到的问题: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解决步骤:
安装
libXfont-1.4.1-1.el6.i686.rpm(好像对字体错误并没有效果)

xorg-x11-fonts-75dpi-7.2-9.1.el6.noarch.rpm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7.2-9.1.el6.noarch.rpm
安装用rpm -ivh *.rpm
文件在安装包中可以找到。
并重新打补丁patch (把patch包中的三个文件CC到安装目录ic615下运行sh patch),有4个错误和1000多个warning.

错误消失,virtuoso启动成功。

总结:我感觉可能是前面的patch没有成功,后面patch才起作用,所以重新patch一下很重要,试试吧,各种系统差异比较大,不敢断定,我也是新手

网友:
补充说明:
回顾整个安装过程,我感觉前面安装过程中,可能是RHEL6缺少某些文件,导致安装后的PATCH不正确,所以启动不了。在安装若干安装包后,再次PATCH可能就成功了。
我再次之前还补充安装了其它几个安装包,现贴出问题及处理过程,分享一下:
错误1:
bash: /eda/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 /bin/k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安装ksh包后错误消失;

错误2:
找不到lib**.so 共享库找不到,安装
libXp-1.0.0-15.1.el6.i686.rpm
libXp-devel-1.0.0-15.1.el6.i686.rpm
错误消失。

所有缺的安装包都安装后,再patch,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2014-10-01):
回复 10# lanlan_nj 能提供PATCH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个人不同吧。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然后 输入
source .bashrc就行了

网友(2015-04-17):
回复 网友A:

   不对,我又把系统和软件全部重新安装了。。。

网友(2015-11-29):
i also met with the problem, I forgot to source the bash

网友(2016-06-02):
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试试其他的patch!

网友(2023-10-07):
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