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中两条链能压缩成几条

楼主(2012-12-10):
之前对DFTMAX的了解不够,求问大神~
现在有个项目只能做两条链,想问下DFTC压缩模式能展成成几条链?我怎么试也是只有4条,求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
要看你使用的是不是synopsys最新的feature了,如果是最新的,可以展开成很多条,如果是老的,的确只有4条

楼主:
    谢谢帮助,请问您说的最新feature是那个DC版本开始有的?另外这个新feature叫什么名字?我想学习一下,谢谢!
    十分感谢!

网友:
具体版本不知道,叫做serializer

楼主:
具体版本不知道,叫做serializer
引用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我也只有两个ScanIn和ScanOut,但是能compress产生48条链。

网友:
建议换个最新版的工具

网友:
只有两条建议不做dftmax,否则影响故障覆盖率。五条以上的时候才考虑使用dftmax。

楼主(2013-06-07):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用的哪个版本的DC,我去看下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