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2分频generated clock和source clock之间timing check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首先在design input pin (PCLK_IN)上create 了一个clock "PCLK",
PCLK 和 (经过一个inverter )的 "~PCLK"同时送到一个二选一clock mux

design 内部会用这个mux的输出作为clock, 同时又用这个mux clock输出做了一个二分频clock (generated clock -divide_by 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PCLK2D \
-source [get_ports PCLK_IN] -divide_by 2 [get_pins GRP_CLOCK/DNTPCLKIND2/Q]

clock mux只会二选一,也就是说PCLK和~PCLK, 不会同时存在。

现在出现了如下不期望 timing check, 求救该怎么办?多谢了。

~PCLK和2分频clock (其phase是按PCLK生成的)之间的timing check,
我期望的是~PCLK和 2分频clock (其phase是按~PCLK生成的)之间的timing check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
直接在clock mux上屏蔽掉PCLK和~PCLK其中一个
用set_case_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大回复。
试过了,不成。如果设case使得mux只选"~PCLK",
但是2分频的generated clock的phase不会随之改变,仍是按照PCLK生成的。
从而仍旧出现不期望的timing check.

本来是期望如果选择了~PCLK, generated clock的phase也随之改变。

不知道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了没。

多谢斑竹再给看看啊。

网友:
先定义~PCLK是PCLK的generated clock
再定义PCLK2D是~PCLK的generated clock

网友:
mux选~PCLK还要保留

网友:
把时钟~PCLK 以及 PCLK 设为physical_exclude。
另外,米看懂你到底不期望那种timing che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设置成phy_exclu比较简洁~

网友:
    何谓physical_exclude?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网友:
定义不对,create_generated_clock 中sources 不应是PCLK定义点,而应该是~PCLK定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clock_group.  简单说就是在design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时钟。

网友(2016-01-08):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PCLK的group} -group {~PCLK的group}

网友:
用mux的输出做source clock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