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errorCMD-015求助

楼主(2012-12-10):
我写了小程序,然后自己仿照例子,写了个脚本dc.tcl,然后运行之后有了结果,我在次运行source dc.tcl的时候dc就提示Error: could not open script file "dc.tcl" (CMD-015),但是我退出dc之后再启动dc,在运行dc.tcl又可以了,就是每次那个脚本只能运行一次,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想运行两次该怎么办啊?

网友:
检查路径和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dc的ug,他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要不然我第一次怎么可以运行呢?每次打开dc之后我使用source dc.tcl综合完了之后再次使用source dc.tcl才会出现那个错误,(dc.tcl是我写的一个脚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改成source ./dc.t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可以了,不过这是为什么啊?还是之前你说的那个原因吗:被锁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时工具会不认路径,./会告诉工具脚本在当前目录下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10-11):
回复 楼主:

   在.v文件和setup文件所在路径下source一下就会解决了,亲测有效,,,,虽然是好多年前的帖子了,但是还是水一下吧,,,,,自己也是新人,唉,都是泪啊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没信元,下不了东西

网友(2017-07-22):
回复 网友B:

    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8-11-18):
哎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试试楼上的办法

网友(2019-04-09):
四楼正解

网友(2022-03-04):
虽然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下载东西没钱了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nice,果然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2-09-19):
真是前面没写【./】的问题,人傻了,找半天错误,还把脚本又每句的复制过一遍,我说怎么每条语句都能跑,一source脚本就失败

网友(2023-04-1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改成source ./dc.tcl

如果我读取的外部文件呢,我放绝对路径上去还是会报无法打开,报colud not open script file,CMD-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