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PR后后仿,有些寄存器变量为高阻态!!!

楼主(2012-12-10):
PR后做后仿,为什么有的定义的寄存器变量为高阻态,但是仿真结果跟前仿一样,是正确的。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怎么办,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啊???

网友:
追一下high-z哪里来的,至于为什么仿真结果正确,很有可能你的仿真没有走高阻态那一路吧,这个要具体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gh-z 从上电复位开始一直是了。其中代码有用到这些寄存器进行条件判断的啊,如果是高阻的话照理说会无法实现功能的....

网友:
首先看FF的输入,然后参照对应的simulation model看,看看什么情况下simulator会产生一个高阻

楼主:
看了下综合后的网表,根本没有这寄存器变量的连线,就是说这高阻的寄存器没跟任何东西相连,是不是DC综合的问题还是DC是把不需要的优化掉了啊...

网友(2017-04-20):
回复 网友B:
原因查到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4-11-21):
可能是综合工具把这1bit信号改名了

网友C:
后仿有Z态很正常,大多是模块端口上,PR工具不能把用不到的bit位删掉,所以就直接断开,变成高阻态,只保留个端口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仿有Z态很正常,大多是模块端口上,PR工具不能把用不到的bit位删掉,所以就直接断开,变成高阻态,只保留 ...

请问PR后时序ok,但是后仿报告时序违例是什么原因?(这条路径是同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