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op语句

楼主(2012-12-10):
--process(status,ctrl)
  -- begin

  --for n in 0 to 7 loop
  -- PIO_temp(n)<= status(n) when ctrl(n)='1' else
  --              'Z';
  -- end loop;

  -- end process;
上面的能编译,但是改成下面的就可以了,求解
   PIO_temp(0)<= status(0) when ctrl(0)='1' else
               'Z';
   PIO_temp(1)<= status(1) when ctrl(1)='1' else
               'Z';
   PIO_temp(2)<= status(2) when ctrl(2)='1' else
               'Z';
   PIO_temp(3)<= status(3) when ctrl(3)='1' else
               'Z';
   PIO_temp(4)<= status(4) when ctrl(4)='1' else
               'Z';
   PIO_temp(5)<= status(5) when ctrl(5)='1' else
               'Z';
   PIO_temp(6)<= status(6) when ctrl(6)='1' else
               'Z';
   PIO_temp(7)<= status(7) when ctrl(7)='1' else
               'Z';

网友:
上面的能编译,但是改成下面的就可以了

。。到底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

网友:
改成
   if ctrl(n)='1' then
           PIO_temp(n)<= status(n);
  else
          PIO_temp(n)<= 'Z';
  end 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改,n有没有加啊

网友:
把报错拿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