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548 上电后Local Bus产生的片选信号宽度不对

楼主(2012-12-10):
自己做了一块MPC8548的板,利用Local Bus从FLASH启动,Local Bus通过FPGA连接Flash,上电后连接仿真器,看到FLASH的数据都为00000000,然后抓片选0和地址线,发现Local Bus的片选0宽度很窄,只有2、3个LBC时钟宽度,大约100ns。
    后来我改了配置文件,现象依旧。但另外一块板是好的。这一块之前也是好的,但是软件调试人员调试了几天就出现了刚才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类似的现象。

网友(2013-05-13):
我用mpc8349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利用Local Bus从FLASH启动,cs0信号宽度只有2个总线时钟周期长(约30ns),而开发板同样的硬件电路确有20几个总线周期长(450ns)一直检查不出问题,很困惑,求高手指点。

网友:
Local bus wait信号有没有上拉,如果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2014-03-20):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local bus的wait引脚上拉了,开始上电是正常的,等启动完成后,断电瞬间上电就遇到上面问题了,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大家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开发板及以前做过的一个板子都没有问题,但这次的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了,找了N久也没有找到原因。
对比了一下,以前用的芯片是V2.0的,现在使用的是V2.1.x,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上所说的片选Wait好像应该是在UPM模式下才有,用成GPCM应该没有关系。
请高手相救,可提供一定的报酬,有意者请QQ:26401389
急!!!!!!!

网友(2014-05-27):
仔细看一下,wait信号在上电启动时如果没有上拉,则会终止片选信号,造成片选信号宽度不对。
至于哪种模式,在上电启动过程中都没有配置就没有模式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