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bipolar怎么做bandgap???

楼主(2012-12-10):
最近需要做个电源管理模块,但是工艺库(某个非主流的)非常坑爹,竟然没有bipolar和diode器件!
请问有什么可替代的方案么,有没有不用bipolar的bandgap电路,或是其他电源参考只用MOSFET和电阻电容的,只要能工作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上有,就是不太靠谱

网友:
那MOS的阈值做吧,好像效果没有biploar好

网友:
应该可以用工作在弱反型区的MOS管做,其特性很接近BJ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一些文献,做做看吧,谢了

网友:
效果没有biploar好

网友:
一般FAB 都會提供寄生PNP Model .

网友:
耗尽型MOS常用来做基准,同时MOS的Vth也可以

网友(2013-01-19):
回复 楼主:

    USE DIODE TO DESIGN

网友(2013-02-28):
可以试试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进行组合来产生负温度系数的器件来代替biploar

网友:
不知大伙儿有用过FINFET做BGR的吗 ?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B:

    finfet process

是否没有bipolar device?

网友:
这个不难

网友(2016-06-29):
可以利用MOS的Vgs

网友:
见过用PMOS代替VPNP做的,

网友:
工作在亚阈值区的mos管,vgs与id成指数关系,用两个管子vgs之差可以产生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才是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