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lib

楼主(2012-12-10):
请教一下怎么生成lib文件,用什么工具?以前听过好像可以用PT生成,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extract_model_synthesis_compatible true
extract_model -format lib -library_cell -output ${TOP}.wcl.lib

楼主:
恩 好,谢谢回复啊,不过还有点疑问,如果我想提取max min typ三种模式下的lib是不是要分三次综合RTL代码,得到三种不同operating condition下的门级网表哦,然后生成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我也是菜鸟

楼主:
恩,没事,还是谢谢哦,继续发问,提取lib库时需要用到门级网表,请问这个网表是综合后的门级网,还是版图后的门级网表。数字模块的lib是不是没有VDD、GND哦?

楼主:
顶一下啊,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2013-01-23):
一般用到的门级网表都是版图后的带有寄生参数的网表吧

网友A:
版图后的门级网表,没有VDD、GND
如果想提取max min typ三种模式下的lib,要用同一个网表,link不同的db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A:
版图后的门级网表,没有VDD、GND
如果想提取max min typ三种模式下的lib,要用同一个网表,link不同的db ...

mark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