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到ic610,layout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版图需要pad,已经有一个现成的ic5141的pad的layout,想转换直接使用。。可是转换出了点问题
转换全是默认设置

warning 信息,好像是没和工艺库相关,不知道肿么设置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在libraries to convert下面再加上工艺库,也就是两个库一起转,应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最后是通过导入layout的gds搞定了。。转换的话,感觉把整个库一起转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   还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