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卡FPGA配置时间过长导致PC不知别。

楼主(2012-12-10):
PCIe卡 EP4CGX的FPGA PCIe硬核 EPCS64的AS配置方式。
由于怕卡在客户那里升级升挂掉,采用远程配置方式,上电后先配update,再配app。(update和app都是FPGA的配置文件),导致上电后FPGA的配置时间过长,板卡插在有的PC上可以正常工作,插在有的PC上(主要是dell的),就认不到卡。

后来测试发现是有的主板启动非常快,导致PC还未配好正常工作,PCIe协商就结束,从而认不到卡。

如果协商失败,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触发PC重新协商来认一次卡呢?(除了重启电脑)

看了几天IP核的资料,没有收获。

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只能改版了,将配置方式改为并行的FPP,缩短FPGA的配置时间。

有木有高手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

网友:
能不能在Update模式下就进行PCIe协商,协商好了再跳到app模式。两种模式下PCIe相同配置,是不是可以骗过电脑?

楼主:
回复 2# zongkai2003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试过了,不行。

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认为和不同主板不同的插槽有关,同一块卡,插在别的主板上不会有这个问题。我的PC有2个插槽,插在另一个插槽上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BIOS,让PC多等一会去检查PCI?

网友:
PC上电后,按住PAUSE一会再按任意键继续,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在BIOS里如何修改啊,找不到这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我试试先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方法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软重启下 不行就换下配置方式吧 用FPP模式

网友(2014-03-19):
此问题没有好办法,就是缩短配置时间,FPP模式读FLASH也很耗时的哦!

网友:
Xilinx为了PCIe专门做了个X16的配置芯片,你说呢...

网友:
if host can't identify the device. it will abort the connection~~

网友(2014-05-03):
把fpga的下载配置速度设置成最快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D:

   怎么设置这个速度?

网友(2016-10-25):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FPGA程序先加载 导致上位机无法识别 我想把SPI配置改成BPI 还有BIOS里面有什么可以更改的吗?使上电时间延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