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低阈值管的运用。

楼主(2012-12-10):
请问一各位大牛,tsmc.18提供的低阈值管除了漏电流大点,沟长长点,有其他缺点吗,

这种管子用在放大器中可以吗,他的失配温度特性和一般管子区别大吗?

求大牛指教!

网友:
这种管子有的时候控制没那么好。看你的运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是从哪里的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native device还是LVT device?
一般会比正常device 差一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产品经验;如果你说的是native, 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都不在WAT 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w vt ,工艺角温度特性都可以过,但是还是不太敢用,不确定他和普通管子的区别,工艺文档里也没太说他们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负阈值,是低阈值。追问一句,如果这种模型很不准确,那工艺厂商提供这种管子的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这种管子是要加钱的!模型不准确的话,这种工艺tsmc拿出来卖不是吭爹么!求大牛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LVT, tsmc是有WAT的。可靠性会强很多。Native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lvt是foundry正对客户做高速电路,现在的代工提供的工艺都是基于数字和SOC考虑
lvt的standard cell会快很多
对于做analog的来说,就当捡了个便宜,凑合用吧
lvt的doping会低一些,mismatch稍微大一些,比完全不doping的native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实现的时候貌似是在poly中注入一些正离子...!衬底掺杂也会变一些吗?

不过谢谢你了!那我感觉这个管子用起来比较危险了,mis可能比较大!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A:

tsmc.13里面低阈值器件的symbol是那个呀,谢谢啦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前辈,t22的lvt core transistor可靠性高么?目前测试发现一些dc偏离问题,MC仿真不能复现。

网友:
我的理解是做高速就是经常用low vth 的到管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