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bode图

楼主(2012-12-10):
刚接触cadence软件,现在做一个放大器仿真,想要观察输出的bode图,不知道怎样设置来画它...
求各位高手不吝告知一二,万分感激!

楼主:
用的是spectre仿的!

网友:
作交流仿真,在输入信号源内添加交流幅值为1,点击ADE中的analysis中的AC仿真,填完频率扫描范围,即可运行,从ADE中results选择AC,即可得到波特图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还是的先看看cadence入门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