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做DFT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2-12-1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的DFT,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完全从零学起,对于一个大的设计也不知道如何做才好。于是我就采用top-down的方式,在设计的的顶层做设计的DFT,出现了很多问题。我现在有三个疑惑:第一个就是在做一个设计的DFT时,不想做某些模块的,比如由寄存器做的FIFO,能不能设置成黑盒子。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就是出现很多不受控的情况,不知道怎样进行debugger;第三个就是对于一个设计来说,里面哪些功能的模块需要特殊处理。最后有没有比较好的书或者资料给推荐一下,谢谢各位大神,求指导啊

网友:
不想scan化的module应该设dont_touch吧,debug时反正我做时主要看pre_drc里面的问题,D类错能改就改吧,其他的就不太懂了,我也是新手,同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