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智地问问为什么跨导越大管子的匹配性越好?

楼主(2012-12-10):
今天听一个师兄说跨导越大管子的匹配性越好,比如一般三极管的跨导比mos管要大,所以三极管比mos管的匹配性好。谁能讲讲这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跨导大所以面积大以至于匹配性好么?我看一般三极管的面积都比mos管大很多啊......

网友A:
只能说你师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一个器件,gm与match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在设计中,由于有众多device组成,有些gm要大有些gm要小
比如简单的 opamp来说,input pair 的gm要大,电流镜负载的gm要小,
电流源mismatch等效到输入端的offset会被gm之比抑制,所以总的offset会更小
至于bipolar 的mismatch由于MOSFET,这与器件结构有关系,bipolar是纵向器件,mosfet是表面器件
bipolar有更大gm,用在电路中也有一定帮助

网友:
有的时候设计是一个性能参数相互折中的一个问题,很难说管子越大越好。personally

网友:
二楼正解,对于MOS管子,面积越大,匹配程度越好,大多说来说,跨导越大!

网友:
二楼正解
!!!!!!!!!!!!

网友:
再添加点:对输入对,提高 gm/ID 比有助减少offset

网友:
好好看看书吧,书上都有,还有多看看工艺手册里面对自己工艺评估给出的mismatch的公式,看看都有什么变量。论坛上面回答的都不太准确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从pdk得到失配的计算信息?我翻遍了smic的都没找到类似的玩意

网友:
管子之间的匹配性取决于管子尺寸以及过驱动电压的大小,对于相同尺寸的管子,过驱动电压越大(当然前提是电路能正常work),匹配性能也会越好

网友:
来看看大家的讨论看有没有更好的回答

楼主:
   谢谢了,能大概说一下为什么纵向器件的mismatch会比表面器件小吗?

网友:
学习了,很多还是不太懂,期待高人继续解答

网友(2017-05-19):
不知道,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师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一个器件,gm与match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在设计中,由于有众多device ...

感谢!

网友(2024-11-20):
啊啊啊啊 看了这么多回答  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