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tarRC提取寄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encounter做完布局布线后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论坛里的流程说需要下面这些文件。
BLOCK:                 //顶层模块的名字
TOP_DEF_FILE:      //encounter布局布线后保存的def文件
TCAD_GRD_FILE:  //库中max,min,typ,三种模式下的.nxtgrd文件
MAPPING_FILE:     //.map文件
NETS: *
OPERATING_TEMPERATURE: //max,min,typ三种库中定义的温度
MODE: 100

我想请教一下,.nxtgrd .map这个是foundry厂提供的还是通过其他什么文件生成的?现在还没有这两种文件。

网友:
foundry会提供

有ITF应该用grdgenxo可以转。map可以自己写

楼主:
恩,谢谢。也没有ITF,现在还是菜鸟,map应该怎么写呢?有没有什么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layer mapping file is used to map the layers in the database to the layers
in the ITF process file.

  conducting_layers
metal1        M1
metal2                         M2
metal3                         M3

via_layers
via1                           VIA1
via2                           VIA2

  marker_layers

  remove_layers
  TEXT

这是我用过的一个map file 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恩 好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用了,谢谢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C:

   版主,starrc的map文件格式是什么? 我的tech.lef 中定义的metal1,在itf中有ME1然后我写了一个对应map文件如下:

metal1    ME1
(剩余layer同样定义)
但是工具会报错,说我的metal1错了,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具体报错信息提供一下吧
你用的应该是lef-def的模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p Layers:  Mon Jan 21 14:39:25 2013
ERROR: StarXtract
ERROR: Physical layer ME1 does not exist in process
ERROR:   Line: metal1 ME1
  Warnings: 0    Errors: 1    (See file layers.sum)
  Layers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0.0

ERROR: StarXtract
ERROR: Map Layers  Failed (see file layers.su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map文件如下,左侧是tech lef中的layer名字,右侧是itf中的层次名字Conducting_layersmetal1 ME1
metal2 ME2
metal3 ME3
metal4 ME4

Via_Layers
via VI1
via2 VI2
via3 VI3
如下是foundry给的itf
DIELECTRIC PESIN { THICKNESS=0.7 ER=7.5 }
DIELECTRIC PSG { THICKNESS=0.5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4 { THICKNESS=0.9 ER=4.1 }
CONDUCTOR  ME4 { THICKNESS=0.9 WMIN=0.42 SMIN=0.54 RPSQ=0.036}
DIELECTRIC DI3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3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3 { THICKNESS=0.6 WMIN=0.4 SMIN=0.4 RPSQ=0.053}
DIELECTRIC DI2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2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2 { THICKNESS=0.6 WMIN=0.4 SMIN=0.4 RPSQ=0.053}
DIELECTRIC DI1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1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1 { THICKNESS=0.6 WMIN=0.32 SMIN=0.32 RPSQ=0.053}
DIELECTRIC DI0 { THICKNESS=0.75 ER=4.2 }
DIELECTRIC fill_PO1 { THICKNESS=0.25 ER=4.2 }
CONDUCTOR  PO1 { THICKNESS=0.25 WMIN=0.24 SMIN=0.36 RPSQ=2.5}
DIELECTRIC SIO { THICKNESS=0.4 ER=3.9 }

VIA VI3  { FROM=ME3 TO=ME4 AREA=0.16   RPV=3.5 }
VIA VI2  { FROM=ME2 TO=ME3 AREA=0.16   RPV=3.5 }
VIA VI1  { FROM=ME1 TO=ME2 AREA=0.16   RPV=3.5 }
VIA CONT { FROM=PO1 TO=ME1 AREA=0.1024 RPV=5 }

网友:
回复 网友D:

>  Conducting_layersmetal1 ME1
格式没弄错吧?

Conducting_layers

metal1 ME1

你可以用starRC,读入lef-def和grd,然后用软件自己保存一个map来用,免得由于书写错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格式没错,是我复制黏贴的时候出的问题
我的starRC这个工具在读取了lef def和nrgxd之后,提取map会自动退出软件,没法生成map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工具什么版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arrc 200906的,严重怀疑是工具问题啊。好纠结。

版主,麻烦帮我看个问题,关于encounter抽spef的,也在纠结中。

用的是CapTable做的Native抽取。

    http://bbs.eetop.cn/thread-373398-1-1.html

网友(2013-05-08):
回复 网友B:

   左边一列是什么名称?右边呢??

网友(2014-03-09):
请问其中的block怎么设置啊?是设置ICC中的current_design 还是current_mw_cel的名字?顶层模块的名称?迷糊~~~

网友:
这MAP格式不对的吧。建议先默认生成一个map文件,然后对照基础map修改,这样既能保证格式对,又能保证不遗漏层次。

网友E:
另外,询问下,RC也可以转到virtuoso下,用calibre提取吗?

网友(2019-11-25):
有教學檔嗎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E:
另外,询问下,RC也可以转到virtuoso下,用calibre提取吗?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starRC可以转到virtuoso下用calibre提取吗。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MAPPING FILE 的地方填个空文件,save之后会在空文件里写东西

网友:
foundry提供的techfile,从pdk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