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 ESD救急~

楼主(2012-12-11):
由于ESD是设计在一个高压电路模块,工作电压最大有10V左右,需要用高压HVNMOS来做ESD。但是工艺厂只有3.3V的ESD,请问要如何用啊?可以简单的串联来用么?

网友:
3.3V耐10V的难度挺高的,还不如直接用高压管做RC clamp来安全可靠吧

网友:
用HVMOS管吧,或者用一个MVSCR(一般的导通电压也就在10~15V之间)

网友:
晶圆厂只是给出3.3V的ESD规则吧。。如果也给出了HVMOS做ESD器件的规则,那就照着画吧,如果没有给出的话,那就只能自行设计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网上找找stack esd的paper看看,但是你的10v端口连接的diffusion区域是否会造成漏电,MVTSCR或许可以考虑。耐压和esd都值得仔细斟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个反向diode再串联两三个正向diode,这样Vt1大于10V,但是反向diode要做的大点儿啊

网友:
自行设计靠谱不 怎么验证啊

网友(2013-01-11):
10v的高压可以利用snapback的方式,也可以用MOS conduction的方式。ESD设计很麻烦,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不过可以先照着3.3v的方法,来做10v的ESD cell。前提是你有钱在foundry反复尝试不同的设计。

网友(2013-03-13):
回复 楼主:
简单串联很难实现,需要结合被保护的具体电路、器件来设计

网友(2013-04-17):
不能随便串联的。一般工厂给出的3.3V的ESD防护器件面积已经比较大了,如何串联来大于10V,至少4个,这样你的成本是否吃得消?
第二,串联会成倍的增加触发电压和维持电压,这对你的设计是否合适呢?

第三,高压的MOS很容易失效,其他楼建议用高压mos我并不推荐。
ESD设计确实很麻烦,你要从器件物理上重新考虑,来设计新的器件满足要求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6V的IO,最后RD确定要到12V,protection的GCNMOS的话从6V改为12V,不过话说UMC的效率真高,也很配合,两三个礼拜就把TLP结果给我们了,DCG参数变得非常大(比6V的大了一倍多)。
所以LZ如果计划不会非常急的话,等等fab的TLP结果再说吧。
补充下,UMC 162nm DNW制程.

网友(2013-06-24):
謝謝你喔喔喔喔
謝謝你喔喔喔喔

网友(2013-07-30):
    最后一句是亮点!有钱就去反复投实验。自己做结构设计是个烧钱的干活

网友:
我设计的ESD用在43V的芯片上,多个产品测试没问题,找我帮忙吧!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不明白你只有3。3V器件,里面的管子怎么工作到10V 的?

网友(2020-06-26):
用stack diode应该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