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管做ESD 求教

楼主(2012-12-11):
由于ESD是设计在一个高压电路模块,工作电压最大有10V左右,需要用高压HVNMOS来做ESD。但是工艺厂只有3.3V的ESD,请问要如何用啊?可以简单的串联来用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知道好用的ESD的仿真软件的筒子么~

网友:
没见过串联做ESD结构,你的HVESD的DS击穿电压时多少?如果大于10v你怎么做ESD保护?

网友:
做3X vdd的 ESD 结构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普通0.35um工艺的PN结反向击穿电压都不到10V ,楼主需要特别点的工艺。

网友:
1找工艺厂要HVESD的IP,一般都会有,可能要钱
2问工艺厂怎么做,或者按照其提供的esd design guide来自己设计

网友:
工艺厂既然提供了10V的管子,应该也会有对应的ESD器件或者design rule的吧,否则怎么用啊

网友:
IO端的串联可以用的,没有问题,两个串起来击穿电压应该可以保证10v,就ok了。

网友:
2*VDD的器件一般就够了

网友(2016-02-24):
自己开发高压器件,先做一些高压的器件,再进行测试,看看怎样设计它的击穿电压大于1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