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插入ICG问题

楼主(2012-12-11):
小弟今天用DC插入ICG,  RTL代码是 assign clk_out = clk_en & clk_in;
我用库里面的CKLN/CKLH*(带TEN, 库里面只有带TEN的ICG) ICG cell, 脚本是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tcb018gbwp7twc_ccs/CKLNQD2BWP7T}
可是DC报错,
Error: The library cell CKLNQD2BWP7T specified for use as an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does not have the correct value for th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 attribute. The attribute required is latch_negedge.  (PWR-192)

哪位大大能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RTL代码不能这样写? 在线等......

楼主:
哪位大大能帮帮忙啊,急啊,CKLNQD2BWP7T 在库里面的feature是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呀

网友:
你command用的是上升沿,但是error information中提示说这个库单元支持下降沿。所以,是用选项的问题。
我没用过DC插,所以不清楚该怎么写。但是就看你这个命令和REPORT,应该是这么回事。你先改一下,再发REPORT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  之前错误报告贴错了, command还是相同的command, 错误报告是,
Error: The library cell CKLNQD2BWP7T specified for use as an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does not have the correct value for th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 attribute. The attribute required is latch_posedge.  (PWR-192)

cell CKLNQD2BWP7T 的feature是

dc_shell> report_attribute tcb018gbwp7twc_ccs/CKLNQD2BWP7T
****************************************
Report : Attribute
Design : CLK_GEN
Version: C-2009.06
Date   : Tue Dec 11 16:01:14 2012
****************************************
Design          Object             Type      Attribute Name            Value
--------------------------------------------------------------------------------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area                      41.708801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cell_footprint            cklnqd1bwp7t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cell_leakage_power        1.046000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
                                                                       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has_pin_internal_power    true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ebst_processed            2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ebst_valid                true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function_id               unknown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function_class            unknown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cmog_class                unknown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multiple_output_gate      true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number_of_pins            4
CKLNQD2BWP7T    CKLNQD2BWP7T       design    has_receiver_mode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我即使不用ICG,DC也不能综合出latch+gate,所以我在想是不是RTL不能这样写?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把ICG例化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GOD,

    直接在RTL里例化

    CKLN*  U1 (......);  ?

网友:
Error: The library cell CKLNQD2BWP7T specified for use as an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does not have the correct value for th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 attribute. The attribute required is latch_posedge.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
                                   -positive_edge_logic {[color=Red
integrated:tcb018gbwp7twc_ccs/CKLNQD2BWP7T}

你在命令里面指定为positive_edge_logic ,但是指定lib_cell的时候用的是下降沿的icg。其中一个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3-03-01):
如果用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 去插入clock gating 的话,RTL 描述应该如下: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_in)
    if(!rst_n)
          A<=1'b0;
      else if(clk_en)
          A<=B;

DC 会自动帮你把DFF D端的clk_en信号移到CK端的门控。

如果你非要自己用“assign clk_out = clk_en & clk_in;” 加门控的话,需要先编译一遍,然后用
replace_clock_gates + 增量编译
替换掉这个门控

网友(2015-11-10):
icfb能给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2016-05-12):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没大明白,用assign就不能直接综合成门控么?

网友:
9楼的回答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做过设计的人再去做综合很容易明白。

网友C(2017-04-11):
回复 楼主:

   CKLNQD2BWP7T 的属性: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set_clock_gating_style 命令中需要增加-control_point before选项,即可让DC认出。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2-07-08):
能否只让DC插入上升沿的ICG而不插入下降沿的ICG?因为我的库里边没有下降沿的ICG。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CKLNQD2BWP7T 的属性: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按照这个来,直接jiej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CKLNQD2BWP7T 的属性: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果然是这样的,-control_point不是DFT控制信号与EN信号的组合逻辑时,放在门逻辑中的锁存器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2024-07-22):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CKLNQD2BWP7T 的属性: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