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lvs无法成功运行

楼主(2012-12-11):
画好layout后,通过了drc,然后extracted做lvs碰到如图情况  ,设置lvs rules file 找不到divaLVS.rul,但是这个文件是存在于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夹里面不少文件和文件夹都没有显示  ,如果将divaLVS.rul的地址强行输入进去。。lvs仍然无法运行
这种软件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弄了,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你用的不是calibre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iva工具太老了,现在很少工艺厂支持了。IC610太老了,试试看CI6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装了calibre2008了,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想装614,不过估计花太多功夫,等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