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含IP的版图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12-11):
以前版图都是自己画的,现在要用到SMIC的IP,不知道怎么把IP加入到自己的版图中,望大侠不吝赐教,告知下版图中包含IP应该怎么做,DRC,LVS,后仿都怎么做等等。谢谢了!

网友:
别人不会把ip所有的层都给你的,只会给些金属层,poly以下的都不会给,做lvs直接在文件里排除这个cell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hard core,FAB会给你这个IP的lef文档,其中包含了pin脚位置,layer等信息,不会给你spice和gds的,tapeout后fab会帮你做ip m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