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hort信息求解释

楼主(2012-12-11):
各位朋友:

icc做verify_lvs检查得到信息如下
0:  Type: Short
Type Summary   : SH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  : There are 2 nets short together. VSS (2283020). VDD (2283019).
            NET1: VDD
            NET2: VSS
Error ID: 1576
Status: Not Fixed

我想问的是VSS和VDD后的(2283020). (2283019).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2013-01-2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short该怎么解决啊?我遇到的是clk线和VSS。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定位到short的地方吧,手工改。
verify_lvs -max_error 5000 -check_short_locator -error_cell verify.er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定位到short的地方啊,我这里也是VDD/VSS的short,从gui里面看过去全都是叉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显示了all么?可以选择单个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