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陀螺正交机械信号补偿

楼主(2012-12-11):
在电容检测式微机械陀螺中, 除了用电路技术减小正交机械信号外,是否可以用算法减小正交机械信号呢?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算法呢?谢谢!

网友:
理解工作原理,结构上优化,或者电路上补偿。

网友(2013-03-29):
这个没遇到过,通常是工艺+电路来优化,你可以尝试下永1Simulink仿真试试

网友(2017-08-30):
默默的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