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 上max fanout 、max capacitance违例需要修复吗?

楼主(2012-12-11):
RT
在跑ICC的时候,出现在io pad上的max fanout、max capacitance违例老是无法修复、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说pad上的这些违例可以不用管
请问各位大大,出现在pad上的max fanout、max capacitance违例是不是不需要修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修的吧  我都没修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有出现违例吗?
   而且fanout扇出是671,好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起,大牛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顶起,大牛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直做这个都是有max fanout 、max capacitance违规,但是都没有管。
    后来也在坛子里问过,得到的答案大概就是端口的不要紧。
    我也想知道更具体更深入的答案。楼主知道了麻烦也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_fanout太大的话要解决,否则dealy太大。
max_cap是前级驱动不足吗?还是sdc制约设的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大,都是在IO pad上的。我截取一部分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BYPASS_M[0]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1]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2]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3]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4]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5]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BYPASS_M[6]                 20.00         671.00        -651.00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SDA                          1.25          16.38         -15.14  (VIOLATED)
   B_OUT[5]                     1.25          12.02         -10.77  (VIOLATED)
   CURRSTATE_SIST[0]            1.25          12.01         -10.77  (VIOLATED)
   STREAMST[0]                  1.25          12.01         -10.77  (VIOLATED)
   B_OUT[0]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2]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4]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5]                     1.25          12.01         -10.77  (VIOLATED)
   B_OUT[1]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3]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1]                     1.25          12.01         -10.77  (VIOLATED)
   G_OUT[0]                     1.25          12.01         -10.77  (VIOLATED)
   STREAMST[1]                  1.25          12.01         -10.77  (VIOLATED)

   如果要修复fanout,是如何修呢?
   您说的前级约束是指哪些约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就只有这些违例,没有其他时序违例了!

网友:
搬起板凳听一下

网友:
    Timing OK的话,fanout不用修了。
max_cap修不了,1.25是你sdc里面制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在DC综合的时候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值是在std cell 里面找的额。PR之后出来capacitance 也太大了

楼主:
求大大帮忙!

楼主(2013-06-28):
顶起!!!大牛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设的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用来约束standar cell是,这些单元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大,所以fanout 的能力也不是很大,而输出PAD的驱动都是用的是功率管1~100mA的驱动能力,比内部cell的几十uA的驱动能打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以PAD 的fanout能力强,如果外部负载5~100PF的都能带动而且都在10ns 以下的transition时间,端口负载比较大最好模拟仿真,如果要对IO PAD最好单独设set_max_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max_capacitance呢?

网友:
不需要修.. 因为set_max_fanout是参照的STD CELL library, IO library的驱动能力要打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max capacitance需要吗?

网友:
啊,有这么多爱学习IC设计的,真是好啊

网友(2015-03-02):
有这么多分享帖真心不错

网友:
这个也太大了吧

网友(2015-12-21):
回复 楼主:

    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哈。 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有哇??? 求解哈  我的输出pad  DC并没有综合出来 很诡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你这个情况  max_fanout的值跟你一样一样的  在DC中就爆出来了。是671 而且是所有的输入都是671.而且我不加pad综合的话这些扇出就不存在。不知道为何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在DC综合后 IOpad的fanout就非常大。数值也是671.感觉跟楼主的问题不谋而合。请问这种违例我该怎么应对呢。 DC工具目前无法修复了。 感觉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