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后仿时出现 “...is not located within the input layout data base”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RT,小弟做的电路有一部分是在另一个library里做的,然后在做DRC时出现了上面的话,我不知怎么弄,哪位会的话指点一下吧!!

网友(2013-05-21):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输出GDS时没有将某些单元带出来

网友(2013-07-05):
可能是数据导出格式不对,我用Laker画的版图,调用Calibre做DRC,选择GDSII格式,结果也是提示数据库有问题,然后我选择OASIS格式,就可以了,不妨试试

网友(2014-01-03):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6-07-18):
TOP CELL NAME 有问题,我的是包含特殊字符,改成正常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有用,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已解决,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A:

谢谢 已解决

网友(2021-03-04):
这种情况一般是命名出现小数点等特殊字符无法识别的原因。

网友(2022-05-30):
: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