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hreadyout信号问题

楼主(2012-12-11):
请教个问题, 是谁把hreadyout号拉低的?是slave自己吗?只有hreadyout信号为低的时候hreadyin也同步的跟着拉低也就可以等待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通常情况下:
如果是:1):N(N >=1)个master和M(M == 1)个slave的时候: hready 肯定由slave drive。然后直接送个每个master的hready输入.
2):N(N >=1)个master和M(M>1)个slave的时候:每个slave都会有hready输出。然后bus arbiter需要根据现在访问的是哪个slave(地址译码得到),选择对应slave输出的hready后,送给master的heady输入.

如果是复杂的设计:这个就不好说了(比如bus 内部有自己的data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