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做LDO,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11):
就是普通结构的LDO,当负载电流最大和空载时,静态情况下VOUT波动很小,但加阶跃负载电流时,VOUT跳得很厉害有100多mV.而且与实际电路模块联合仿真也是这样的情况。请问是不是需要增大负载电容decouple电容,还是说LDO的带宽,增益或者相位裕度不好?

网友:
不知道 帮你顶吧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负载电流发生突变(比如阶跃信号)时输出电压也发生比较大突变。静态情况下满载和空载Vout差的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位裕度不是和稳定性有关系吗?现在是输出电压跳的幅度非常大,也是相位裕度的原因吗

网友:
就是带宽的问题,响应速度不够。

网友:
Load transient 问题 应该是带宽不够

网友:
瞬态响应太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IR 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优化一下

网友:
Let me see this

网友:
环路响应时间太长,导致输出电流只能从电容抽取,所以压降比较大。增大GB,会好些

网友:
我认为有两点:
1. 环路响应速度,也就是带宽的问题;
2. 但如有复杂变化特别陡,通常再大的带宽都响应不及时,那就要增大Cload,降低其ESR

网友:
重点是你加了阶跃负载电流。
阶跃负载电流有无限带宽。
你先得尽量增加decouple电容值,然后还不充分的话,试一试增加环路带宽。
但是越带宽宽,稳越定性坏。所以你得注意确保相位裕量。

网友:
LDO环路带宽影响时域响应的稳定时间,如果是超调量比较大,那就是相位裕度不够。闭环的相位裕度要有60度左右。也有可能是负载电容的等效电阻比较大,造成比较大的overshoot。

网友:
如果是固定頻率的ripple,那應該是PM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仿下来确实是这个问题,电流都从电容节点里抽。
    问题是,如果decouple电容大的话GBW也会降低,如果太小的话,仿出来响应时间是快了,但电压突变会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学不太懂,问一下应该看闭环还是开环的带宽?还有就是,增大Cload的话GBW不是会下降吗,结果响应更慢了。还有加电流负载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加,现在加的是ipulse,但真实电路的负载电流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不知道怎样去仿,求教
    另问一下,ESR是哪里造成的,我是拿理想电容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问一下,闭环的带宽和相位裕度,仿真的时候电流负载和decouple电容负载都要带吗,比如说0电流和100mA电流的GBW和PM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调整率不够的话,主要是增益的问题。其实,100+mv是可以接受的,主要看你的承受能力,还有频率以及带载的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波动小,说明不同负载电流下环路增益还可以。觉得首先要清楚自己spec.的Overshoot和Undershoot是多少,外接电容与这个幅度成反比,一般增大外接电容对减小过冲效果明显,但可能对环路稳定性及单位增益带宽产生较大影响。这个要折中考虑,另外可以考虑牺牲功耗获取较大增益带宽,或者考虑一些论文提到的快速反应电路。

网友(2018-08-28):
很大原因是带宽不够引起的,影响力阶跃瞬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