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 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下啊

楼主(2012-12-11):
小弟初次接触cadence ic5141 ,对linux也不大了解。在VMware station上装了个 RHEL AS 4,我考到的ic51安装文件
1  ic51_license(为文件夹 里边包括cdsinit,cdsplotinit,cshrc和license.dat三个文件)
2  IC5141_lnx86.Base(为文件夹 里边有包括CDROM1 CDROM2 CDROM3 三个文件夹)
3  IC5141.sfv(是个文件不知道怎么用)
自己是个小白,什么都不懂。后来根据网上http://www.huomo.cn/os/article-1ab22.html安装的,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感谢作者。
下面就是我遇到的问题,求助大侠能不能解决,万分感激。
问题一:到上述连接所谓决定成败的导入license中第(2)部后,出现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
License path: license.dat
FLEXlm error: -13,66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怎么解决??
问题二:对上述问题将错就错的下去,再次普通用户身份登录打开终端时,里边就有下述代码,是不是我安装出错的过?

declare -x CDS="/eda"
declare -x CDSDIR="/eda"
declare -x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declare -x CDS_INST_DIR="/eda"
declare -x CDS_LIC_FILE="/eda/share/license/license.dat"
declare -x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declare -x CDS_ROOT="/eda"
declare -x COLORTERM="gnome-terminal"
declare -x D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abstract=/tmp/dbus-jkJWJWPcOW"
declare -x DESKTOP_SESSION="default"
declare -x DISPLAY=":0.0"
declare -x GDMSESSION="default"
declare -x GNOME_DESKTOP_SESSION_ID="Default"
declare -x 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nXP1ll/socket"
declare -x GTK_IM_MODULE="iiim"
declare -x GTK_RC_FILES="/etc/gtk/gtkrc:/home/zwq/.gtkrc-1.2-gnome2"
declare -x G_BROKEN_FILENAMES="1"
declare -x HISTSIZE="1000"
declare -x HOME="/home/zwq"
declare -x HOSTNAME="localhost.localdomain"
declare -x INPUTRC="/etc/inputrc"
declare -x KDEDIR="/usr"
declare -x LANG="zh_CN.UTF-8"
declare -x LD_ASSUME_KERNEL="2.4.0"
declare -x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declare -x LOGNAME="zwq"
declare -x LS_COLORS="no=00:fi=00:di=00;34:ln=00;36:pi=40;33:so=00;35:bd=40;33;01:cd=40;33;01:or=01;05;37;41:mi=01;05;37;41:ex=00;32:*.cmd=00;32:*.exe=00;32:*.com=00;32:*.btm=00;32:*.bat=00;32:*.sh=00;32:*.csh=00;32:*.tar=00;31:*.tgz=00;31:*.arj=00;31:*.taz=00;31:*.lzh=00;31:*.zip=00;31:*.z=00;31:*.Z=00;31:*.gz=00;31:*.bz2=00;31:*.bz=00;31:*.tz=00;31:*.rpm=00;31:*.cpio=00;31:*.jpg=00;35:*.gif=00;35:*.bmp=00;35:*.xbm=00;35:*.xpm=00;35:*.png=00;35:*.tif=00;35:"
declare -x MAIL="/var/spool/mail/zwq"
declare -x MGC_HOME="/home/mentor_calibre/ixl_cal_2005.3_6.10"
declare -x MGLS_LICENSE_FILE="/home/mentor_calibre/license/license.dat"
declare -x MOZILLA_HOME="/user/bin/netscape"
declare -x OLDPWD
declare -x PATH="/home/mentor_calibre/ixl_cal_2005.3_6.10/bin:/home/mentor_calibre/ixl_cal_2005.3_6.10/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eda/tools/bin:/eda/tools/dfII/bin:/eda/tools/plot/bin:/eda/tools/dracula/bin:/eda/tools/jre/bin:/eda/tools/spectre/bin:/home/mentor_calibre/ixl_cal_2005.3_6.10/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home/zwq/bin"
declare -x PWD="/home/zwq"
declare -x SESSION_MANAGER="local/localhost.localdomain:/tmp/.ICE-unix/4520"
declare -x SHELL="/bin/bash"
declare -x SHLVL="2"
declare -x SSH_AGENT_PID="4558"
declare -x 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declare -x SSH_AUTH_SOCK="/tmp/ssh-VbLOtd4557/agent.4557"
declare -x TERM="xterm"
declare -x USER="zwq"
declare -x WINDOWID="33554513"
declare -x XAUTHORITY="/home/zwq/.Xauthority"
declare -x XMODIFIERS="@im=htt"

问题三:在上述错误下。icfb &闪现红色窗口,而后what's new in 5.10.41,并伴随icfb-logs,显示:
loading PRshare.cxt
..........
loading ultrasim .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希望大师们能帮忙解决一下,感激不尽,非常感激,谢啦。

网友:
在这个坛子里找找吧,IC5141是安装起来最简单的软件了,只要你一步一步的跟着坛子里的帖子走,保证能用。

楼主:
弱弱地追问一句 如果是license导入错误 不用重新安装整个ic51吧 还有 万一悲剧发生了怎样卸载能卸载干净到不影响再次安装啊???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我是小白,首先谢谢指导。弱弱地问下,有必要把ic51全部卸下来再重新安装还是只弄license就行???怎么才能卸干净啊?上述三个问题大师,你怎么看? 坐等 谢啦

网友(2013-09-24):
楼主有base班的百度云资源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网友(2023-04-07):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