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2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资料上说同一组数据DQ和DQS最好布在同一层,但是引脚的排列不一定就是平行的,如果不是平行的那如果同一层的话就有交叉,就没有法在同一层布线了,怎么办呢?

网友:
它们走线是要一起的,之间还需要匹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你说的交叉情况没有遇到过。这个也不能换pin,因为这是非常规范的!

网友:
你说的有交叉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换pin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