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书中第七章,rom和ram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rom不是只放指令吗,ram放数据?为何rom是双端口,数据池的读也从rom中出?

网友:
根据版主的意思, ROM和RAM是统一编址的. LDR可以寻到RAM和R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想问一下,既然统一编址了,为何还要例化单独的ram(4个8位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统一编址可不是把RAM和ROM用一块存储器器里,RAM和ROM依然是分开的.但 会给RAM分配一个范围,比如RAM是64KB,ROM是1M,则会用0X0000_1000H这块区域作为RAM地址,另外会在4GB-64KB的范围内分配一段1M的空间给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