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ways的敏感信号是clk,描述语句中可以是“="的赋值语句吗?

楼主(2012-12-11):
DE1的开发板有个LED灯控PWM IP核实验。在PWM核中,有个always的敏感信号是psedge CLK时,描述语句中的左边的寄存器被“="赋值成什么电路?而且该描述语句怎么可以用"="给左边的寄存器赋值呢。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敏感信号一般是输入电平信号,描述语句应该采用“=”语句的呀?如果敏感信号是CLK,应该用"<="赋值。哪位大侠能解释下。以下是程序
module pwn(clk,
           reset_n,
           chipselect,
           address,
           write,
           writedata,
           read,
           byteenable,
           readdata,
           PWM_out);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chipselect;
input [1:0]address;
input write;
input [31:0] writedata;
input read;
input [3:0] byteenable;
output [31:0] readdata;
output PWM_out;
reg [31:0] clock_divide_reg; //Internal register  clock divide
reg [31:0] duty_cycle_reg; //Internal register ;the clock less than duty_cycle_reg pwm_out will be output 1.otherwise will be 0
reg control_reg;
reg clock_divide_reg_selected;
reg duty_cycle_reg_selected;
reg control_reg_selected;
reg [31:0] PWM_counter;
reg [31:0] readdata;
reg PWM_out;
wire pwm_enable;
always @ (address)
begin
   clock_divide_reg_selected<=0;
   duty_cycle_reg_selected<=0;
   control_reg_selected<=0;
   case(address)
       2'b00:clock_divide_reg_selected<=1;
       2'b01:duty_cycle_reg_selected<=1;
       2'b10:control_reg_selected<=1;
    default:
        begin
         clock_divide_reg_selected<=0;
         duty_cycle_reg_selected<=0;
         control_reg_selected<=0;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1'b0)
   clock_divide_reg=0;
else
begin
    if(write & chipselect & clock_divide_reg_selected)
    begin
      if(byteenable[0])
        clock_divide_reg[7:0]=writedata[7:0];
      if(byteenable[1])
        clock_divide_reg[15:8]=writedata[15:8];
      if(byteenable[2])
        clock_divide_reg[23:16]=writedata[23:16];
      if(byteenable[3])
        clock_divide_reg[31:24]=writedata[31:24];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1'b0)
   duty_cycle_reg=0;
else
begin
    if(write & chipselect & duty_cycle_reg_selected)
    begin
      if(byteenable[0])
        duty_cycle_reg[7:0]=writedata[7:0];
      if(byteenable[1])
        duty_cycle_reg[15:8]=writedata[15:8];
      if(byteenable[2])
        duty_cycle_reg[23:16]=writedata[23:16];
      if(byteenable[3])
        duty_cycle_reg[31:24]=writedata[31:24];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1'b0)
   control_reg=0;
else
begin
    if(write & chipselect & control_reg_selected)
    begin
      if(byteenable[0])
        control_reg=writedata[0];
    end
end
end

最后3个always中的描述语句怎么用的是”=“语句赋值。高步懂。

我知道always行为描述的2输入与门电路,等等
input a,b;
output reg  out;
alwys @(a or b)
begin out=a&b;end//不是”<=“赋值。

841 Bytes, 下载次数: 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语法,always在描述组合逻辑的时候用‘=’,在描述时序逻辑的时候使用‘<=',你上面的代码风格不好。。

楼主:
这步是我写的。这是DE1官方的开发板配套的程序pwm.v文件。我也高不懂时序电路怎么可以用“=”来描述敏感信号是时钟的行为级表述。

网友:
个人代码风格问题, 不严谨

楼主:
可是综合没有出错啊。而且是官方教材配套的程序。哎,,,,,真怕这个程序以后一直误导我

网友:
always块里只有一个变量赋值,不存在阻塞的问题,所以没事

网友:
首要原则是阻塞和非阻塞不要混用。
其次就跟2楼说的一样了。
不是不能那么用,用了语法上肯定不会报错的。只是遵守这些规则能降低错误率

网友:
7L正解。不过说实在的,代码风格确实挺恶心的。。

网友:
可以这么写,但千万不要这么写。

网友:
也在学习verilog,always在描述组合逻辑的时候用‘=’,在描述时序逻辑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尽量形成良好的编写代码风格,否则以后就不好改了。

网友:
还真不清楚诶

网友:
1. always语句里本来就是既可以用阻塞赋值,也可以用非阻塞赋值,只是好的代码风格要求我们在时序逻辑always块中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always块中用阻塞赋值。
2. 把时序逻辑中的<=替换成=后,会出现逻辑功能的变化。两者是有区别的
3. 7楼说的只有一个变量所以无关,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不仅是阻塞一个always块吧,如果有两个always块都用的=赋值,也是要等到前面一个always块赋值后才能赋值后面一个always块。

网友:
你可以阻塞赋值看成顺序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always块里只有一个变量赋值,不存在阻塞的问题。好的,一个变量被赋值可以用“=”号,不会被阻塞。记住了。谢谢大神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阻塞其他always块的,你想它是always,相当于forever的概念,每个时钟上升沿都会进入进程,是并行的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它的源程序中用到了两个阻塞赋值的always块,而且两者的触发条件是一样的,这时候赋值不是并行的,而是先对前面的进行赋值。我写了个程序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程序代码:

测试代码:
运行结果对比:

可以看到把阻塞赋值换成非阻塞赋值是由明显差别的,例如时刻205,如果是非阻塞赋值,那么205时刻执行时q和cond都是0,q执行加1操作变成1;而换成阻塞赋值后,205时刻cond先变成1,然后执行q的操作,所以q执行了减1操作变成15

网友:
不过lz这里的代码中的几个阻塞赋值always块没有相互引用的关系,所以这里阻塞跟非阻塞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最后的阻塞和非阻塞的结果你应该贴反了,从编译器的角度讲如果用 = ,会出现你说的阻塞住下一个always进程,感觉这是一种竞争,不知道别的编译器会不会都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上板之后两种赋值方式的效果就应该是一样的了,为了模拟实际的情况,不妨在每个阻塞赋值后面加一个 #1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