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端运放共模电平问题

楼主(2012-12-11):
今天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单端运放,也就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为什么不管闭环增益是多少其输入的共模电平都不会被放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單端輸入運放的共模電平如何定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认为是信号的直流部分?

网友:
共模電平應定義於"有兩組輸入訊號操作得到輸出訊號,其值為 Vic=(Vi1+Vi2)/2",較為恰當吧?
單端運放若無電容當"DC blocking"用,交,直流訊號理應都放大!

网友:
应该只要在合适的工作状态都会放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确实对共模电平理解有误,但是假设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移量为Vc,且假设在单端运放在单位反馈时这个Vc能够使得运放正常工作,那么如果我把运放接为10倍增益时还是同样的直流偏移量,那么输出还正常吗?

网友:
基本概念没弄清楚!单端信号哪里有什么共模之说?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