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libre中的一个简单问题。急!!!

楼主(2012-12-11):
我的版本是07的,第一次使用,没有runset file的路径,又不能点cancel,否则会自动退出,请问怎么办?请各位高手赐教,在下不甚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没传上,就用语言描述一下,在执行calibre-->run drc是会弹出两个对话框,有一个是load runset file,第一次用,没有runset file,一点“取消”便会退出run drc 的对话框,

网友:
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坐等各位大婶回答如此洗礼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是licence的问题,licence没有弄好!这东东我装过,有点麻烦,有问题可以问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你知道CZ6H的DRC   RULE是什么吗?我想知道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用你这个工艺,我不太明白你说的drc还有什么格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