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

楼主(2012-12-11):
我的calibre版本是07的,在执行calibre-->run drc是会弹出两个对话框,有一个是load runset file,第一次用,没有runset file,一点“取消”便会退出run drc 的对话框,无法再进行drc了,请各位高手赐教,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掉load runset file,只要在Calibre Interactive 填相应的就好了。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问一下,error: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problems acquireing CALIBREINTERACTIVE 。这个错误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error: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problems acquireing CALIBREINTERACTIVE
    那不就是licensing的问题了呗。

网友(2013-12-21):
但是怎样解决啊?

网友:
没有license肯定用不成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license,怎么能ru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