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NCSU的Analoglib nmos或者其他管子,出现问题

楼主(2012-12-12):
用NCSU的Analoglib  nmos或者其他有源管管子,出现问题如下: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M0" in cell-view "Ch6_IC51" "Fig6_11" "schematic"

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应该咋改?

楼主:
如果不是有源管(包括diode)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配置的时候 .cshrc没配置好~

网友(2014-05-05):
这个问题我也有,是三端MOS没指向bulk,无法生成网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5-03-31):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的解决办法》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852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