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TAFS 是FAST SPICE軟體嗎??

楼主(2012-12-12):
一般 SPICE TOOL

都很慢所以後來有出現FAST SPICE

如  aditspice ,  hsim ,  starsim ,  finesim Pro .

那  Tanner TAFS 是FAST SPICE軟體嗎??

T-AFS only
Linux 64bit - RHEL4 and RHEL5. And it is a Network only license.

=>  rhel 5
太老了吧
現在 都到 6

楼主:
回复 楼主:

   說一下FAST SPICE

不外就是把MOS  簡化降低 SPICE ENGINE 解 MATRIX .

早期ADITSPICE 是把MOS DEVICE 去做 I-V CURVE TABLE , 用查表方式
  但是MOS  IV 表要靠HSPICE 先去跑逼次且, IV CURVE TABLE 夠不夠細??
萬一太粗會跟本失真

後來, HSIM  分兩段, 第一段是先分電路第二段把不動作電路全簡化成 RC ..
hsim run memory 真的很快, 但對CIRCUIT 不多但帶電感POWER IC DESIGN 會是一大問題
  不夠準

以前RUN HSIM  PLL 跑出來和HSPICE 差很多..

starsim 是早期AVANT  如何做不知道但比HSIM 準.

NANOSIM  or ULTRASIM  or POWERMILL  都在中間,
ultrasim 使用很囉嗦還得 analog-digital 間定義很多
後來就放棄全用ADIT跑, 偏偏ADIT 沒法吃  level 28 model .

Tanner T-spice 一直不知道準度如何?
業界用SPICE
不外   silvaco smartspice 沒法直接用HSPICE MODEL 都很麻煩
  SYNOPSYS HSPICE
CADENCE SPECTRE
Tanner Tspice

网友(2015-04-18):
Trying to acquire 1 AFS Nano license(s) for invocation
Acquired AFS Nano license

**********************************************************************************
* Version: AFS 64-bit (2014_Q2)                                                  *
* Build date: Wed May 28 16:36:33 PDT 2014                                       *
* User: linux, Host: solaris.localdomain, Proc id: 1980                          *
* Working Directory: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 *
* OS: Linux, Machine Type: x86_64                                                *
*                                                                                *
* Copyright 2004-2014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ARE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
*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Job Start Time: Mon Sep 15 23:20:17 2014

***** Command-Line Options
afs lna_dna_advisor.scs -f psfbin -o lna_dna_advisor.psfbin -l lna_dna_advisor.log

***** Memory Information
Physical Memory : 1.70 GB
Available Memory: 1015.96 MB

***** CPU Information
Model Name: Intel(R) Core(TM) i7-2600 CPU @ 3.40GHz
Processor  PhysicalID  CoreID  Frequency(MHz)
     0          0         0       3390.886
     1          1         0       3390.886
     2          2         0       3390.886
     3          3         0       3390.886
     4          4         0       3390.886
     5          5         0       3390.886
     6          6         0       3390.886
     7          7         0       3390.886

Machine Load: 0 out of 8 processor cores busy.
SIM_WARNING[HIN27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6: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SIM_WARNING[HIN27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12: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SIM_WARNING[HIN27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18: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SIM_WARNING[HIN27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24: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SIM_WARNING[HIN27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30: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Circuit has only 28 unmerged elements; the AFS Nano license needed has already been acquired at invocation
SIM_WARNING[ANA307]: Multi-threading (MT) disabled; it is enabled by default only for transient analysis alone or if accompanied by dc/monte/alter/sweep/data analyses. To enforce multi-threading please specify --mt/-N command-line options.

Number of processor cores (limited by system) available: 8
Number of processor cores to be used for multi-threading a single simulation run (mt): 1

SIM_WARNING[GEN93]: No DC path to ground from node lna_inP on bsim3v31 'I2.M1', adding gmin= 1.000000e-12
SIM_WARNING[GEN93]: No DC path to ground from node lna_inN on bsim3v31 'I2.M0', adding gmin= 1.000000e-12
SIM_WARNING[GEN93]: No DC path to ground from node net22 on simple capacitor 'C8', adding gmin= 1.000000e-12
Summary of possible problems in circuit:
  Open-circuit current source   0
  Dangling MOS gate             0
  Dangling MOS bulk             0
  Dangling BJT substrate        0
  Dangling controlling node     0
  Dangling controlled isource   0
  Non-rail bulk terminal        0
Running a single threaded (--mt 1) simulation
Circuit equation has 16 nodes 24 unknowns 28 elements
Circuit has no internal nodes in MOS elements.
Circuit inventory:
                      bsim3v31   6
                     capacitor   7
                      inductor   2
                       isource   1
                          port   2
                      resistor   4
                   transformer   2
                       vsource   4
bin parameters        #resistors  #merged    #trimmed  #dangling
1.0e+01 -> 1.0e+02          2          0          0          0
1.0e+03 -> 1.0e+04          2          0          0          0

bin parameters        #capacitors  #merged    #trimmed  #dangling
1.0e-13 -> 1.0e-12          3          0          0          0
1.0e-11 -> 1.0e-10          4          0          0          0

bin parameters        #inductors  #merged    #trimmed  #dangling
1.0e-08 -> 1.0e-07          2          0          0          0

***** Options Used
reltol=0.0001 vabstol=1e-06 iabstol=1e-12 temp=27 tnom=27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warns=5
save=all
post
temp=27

***** Options Ignored
scalem maxnotes digits cols pivrel sensfile "../psf/sens.output" checklimitdest psf

***** Analyses Used
dcOp dc maxiter = 150 maxsteps = 10000 annotate = status
SIM_WARNING[ANA199]: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lna_dna_advisor.scs:92: Keyword annotate ignored.
dcOpInfo info what = oppoint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Trying to upgrade licensing by exchanging 1 AFS Nano license(s) with 1 AFS license(s) to enable 'pss' analysis
Released AFS Nano license
All AFS Nano licenses released for upgrading to AFS license(s).
Trying to acquire the initial AFS license
Acquired AFS license
Upgrade from AFS Nano license mode to AFS license mode successful
pss pss tperiod = 4.1666666666666668e-10 nharm = 7 errpreset = conservative tstab = 1e-08 annotate = status
SIM_WARNING[ANA199]: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lna_dna_advisor.scs:119: Keyword annotate ignored.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 = parameters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 Info analyses Ignored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 = models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element info what = inst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 = output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primitives info what = primitives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subckts info what = subckts where = rawfile largesignalname = dcOp

***** Parsing and Setup Complete; Total Parsing Time:
        Wallclock Time: 00 00:00:00
        CPU Time: 00 00:00:00

**** Probe Information
7 Simple probes.
Total number of probes 7

Starting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reltol = 0.0001
        abstol(I) = 1 pA
        abstol(V) = 1 uV
        temp = 27 C
        tnom = 27 C
        gmin = 1 pS
        useabsorbedrds = no
        fixtopologyresistor = 1e+12
        merge = yes
        postprocessmeasure = no
        uselumpedmodel = 0
        mt = 1
        msolver = 0
        msolverdc = new auto selection
        maxiterationsfordc = 150
        ctrim = 0
        rtrim = 0
        seriesmerge = OFF
        remove dangling element = ON
        fixdanglingnodes = 2
Starting traditional Newton Raphson..
SIM_WARNING[ANA4]: For dc analysis, traditional Newton Raphson did not converge.
Starting allgmin stepping..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3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4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5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6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7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8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09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10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11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successful at 1.000000e-12
allgmin stepping finished successfully.
For DC analysis, allgmin stepping finished successfully.

***** Sim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is Analysis:

Elapsed WallClock Time (HH:MM:SS) in Analysis: 00 00:00:00.
Elapsed WallClock Time (HH:MM:SS) in Analysis (excluding setup) : 00 00:00:00.
DC: Time in Analysis: 00 00:00:00.
Number of TimeSteps:          0.
Current Process  Resident Memory (KB): 38472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finish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Info Analysis..
Info Analysis finish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fund = 2.40 GHz
        npoints = 200
        tstart = 0 s
        tstab = 10 ns
        skipdc = no
        reltol = 1e-05
        abstol(I) = 1 pA
        abstol(V) = 1 uV
        temp = 27 C
        tnom = 27 C
        errpreset = conservative
***** For DC analysis, traditional Newton Raphson finished successfully.
Trying step 1 during PSS analysis..
---------------------
Autoselected Solver 0
---------------------
Running transient from 0.000000e+00 to 1.000000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Tstab transient has 2.400e+01 cycles of fund = 2.400e+09 Hz, took elapsed time = 1.139e-01 and cpu time = 3.200e-02
---------------------
Autoselected Solver 0
---------------------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
Autoselected Solver 0
---------------------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V6#branch)= +1.95835e-07  converge norm= 2.1e+03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364319  converge norm= 77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5.41632e-05  converge norm= 11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364482  converge norm= 77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143431  converge norm= 30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146207  converge norm= 31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231284  converge norm= 49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361367  converge norm= 76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168221  converge norm= 36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8.20194e-05  converge norm= 17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52237  converge norm= 1.1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2)= +0.000934523  converge norm= 2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2)= +0.000134688  converge norm= 29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70648  converge norm= 1.5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18001  converge norm= 38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355518  converge norm= 75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2)= +0.000534548  converge norm= 1.1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742961  converge norm= 1.6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28541  converge norm= 60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2)= +0.000594933  converge norm= 1.3e+02
Running transient from 1.000000e-08 to 1.041667e-08.
....10....20....30....40....50....60....70....80....90....100
   delta(net24)= -0.000661804  converge norm= 1.4e+02
residue(V4#branch)= -1.73264e-14  converge norm= 0.0015

***** Sim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is Analysis:

Elapsed WallClock Time (HH:MM:SS) in Analysis: 00 00:00:00.
Elapsed WallClock Time (HH:MM:SS) in Analysis (excluding setup) : 00 00:00:00.
DC: Time in Analysis: 00 00:00:00.
Number of TimeSteps:        202.
Current Process  Resident Memory (KB): 41108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finished successfully.
Info Analysis finished successfully.
List of Suppressed  Messages ([message id]: count (last suppressed message):
    [HIN274]: 4 (/home/linux/eda/mentor/bda_root/examples/afs/RF/Spectre/lna/SPECTREINCLUDE/quantity.spectre:54: The line with quantity is ignored..)

Machine Load: 0 out of 8 processor cores busy.

******** SIMULATION finished with 0 error(s) and 16 warning(s) ********

***** Acquiring a License Time:  0 00:00:00
Job Start Time: Mon Sep 15 23:20:17 2014
Job End Time:   Mon Sep 15 23:20:19 2014
Elapsed time:  0 00:00:02
Released AFS license

网友:
谁有新版的finesim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好像是2014.12

网友(2015-07-22):
回复 网友B:

大神,您好,是否用过BDA-ACE 工具? 谢!

Best wishe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过 怎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内使用这个工具的大神不多呀。能否上传一下User Guider方便了解?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 谢谢! (久闻BDA大名,纯属个人兴趣使然,无任何其他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ace_user.pdf (4.67 MB , 下载次数: 47 ) afs_useref.pdf (14.17 MB , 下载次数: 59 )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无私、慷慨的分享! 如遇到技术问题,还想能多和大神交流,探讨。
拜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在看ACE User Guide时,发现一直在提到AFS 波形查看器--WaveCrave
可否分享下WaveCrave™ User Guide,以便有更深刻的了解。尤其是CalcPad script让我confused.

谢谢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wavecrave_user.pdf (5.4 MB , 下载次数: 23 ) 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灰常感谢呀!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啦。

1,ACE support ADE measure.
据文档,ACE会产生ademeasures.scs, 文件包含有ACE可以处理的在ADE定义的measure信息。
这个文件ademeasures.scs 是不是类似于CalcPad script ?

2, ACE是否支持OCEAN script.
如果ACE可以支持OCEAN script, 那ACE就可以支持处理在ADE里面的OCEAN script (含有measure 信息)
没必要生成中间文件ademeasures.scs 。我想答案是不支持的。

既然如此,对下面这句Note 就不好理解了。
Note: The Cadence software must be in your path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ADE measures.
ACE uses OCEAN functionality to evaluate ADE (OCEAN) measures.

烦请解答!  感谢!

楼主(2015-09-07):
upload lic gen
引用 网友D:

    where  ??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B:

   亲,,你有TSM0.35微米的工艺库吗,,有的话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啦shilili1309@126.com

网友(2017-07-22):
那想請教 afs vs finesim vs hsim
不知道有沒有人使用過 給得比較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