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xcalibre这个工具吗?

楼主(2012-12-12):
这个工具是用来生成xrc的command file的,
想请问这个是只能抽取对地电容还是线之间耦合电容都可以抽取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xcalibrate应该是可以生成后段的寄生电容参数的,线间肯定可以。

网友:
xcalibre 就是calibre pex啊 ,

楼主(2013-01-11):
说错了,其实是xcalibrate。谢谢2楼的回复。

楼主:
开始搞错了,就是xcalibrate。谢谢2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