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dcm core 输出的第2个时钟为啥只能1倍频或分频

楼主(2012-12-12):
打算spartan 6 内部两个时钟域工作,一个150M,一个100M,但用core generator 生成的DCM,
第2个时钟输出选项的为啥只能1倍频或分频,第2个时钟就不能100M了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贴一下实例化的代码吧。

网友:
太好,希望好用,写了

网友:
这是因为一个DCM只有一个振荡器(产生高频信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把clkout0弄到300MHZ,然后用clkout1(div_2) 和clkout2(div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