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参数扫描

楼主(2012-12-12):
VCO仿真参数扫描控制电vtune从0V~1.8V时,扫出的结果中Vtune=0.4V 时不振荡,但是单独把vtune=0.4做瞬态又是正常的
上图是参数扫描曲线和参数扫描时vtune=0.4V的输出

下图是单独在vtune=0.4V时做瞬态仿真的输出

vtune=0.4v时VCO瞬态仿真输出

vtune=0.4v时VCO瞬态仿真输出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
buneng huanshurufa ,canshu saomiao he shuntai fangz suanfa shi bu yiyang de

网友:
是否起振有偶然性。

网友:
很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加上控制time step的option试试

网友(2013-07-25):
你的波形怎样才可以在X轴上 上下对称,我每次仿真的时候也是波形在X轴上面,但是看论文很多都是一X轴对称

网友:
reduce simulation step size. It works

网友(2024-04-03):
时间的最大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