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lef 转milkyway库

楼主(2012-12-12):
现在有sram lef文件,看了icc user guide,有用到antenna lef转milkyway库,
请问是否要用antenna lef?什么时候要用到?sram 也是有antenna lef 文件的!

网友:
最好使用,antenna lef是记载pin的antenna信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ch lef 是否是填入也要antenna lef呢?
   还有,我用的是smic 0.18工艺,里面有两个antenna lef, 我看了一下,除了开头一小段有差别,其余的是一样
   请问这两个antenna lef有什么区别?

网友:
tech lef是描述layer等信息的,有Tech File就不需要tech lef了
能否贴出两个LEF的差别?估计是版本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read lef 转的,有tech lef 这一项。是否应该用tech lef 加上antenna 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antenna lef 主要是一个数值AntennaSideAreaRatio 的不同。下面我截取一部分
第一个:
  VERSION 5.4 ;
MANUFACTURINGGRID 0.005 ;
LAYER METAL1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2281.2 ) ( 0.406 2362.4 ) ) ;
END METAL1

第二个:
VERSION 5.4 ;
MANUFACTURINGGRID 0.005 ;
LAYER METAL1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396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396 ) ( 0.201 396 ) ( 0.202 1980 ) ( 0.404 3960 ) ) ;
END METAL1

第一个我是在smic 官网上下载的,第二个我是在标准单元库的apollo找的。
现在要用哪个好?

网友:
    加在tech这个选项上试过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加在cell lef后面,以前我做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将ant lef整合到cell lef一起;利用ant lef转化成ant clf,然后load clf文件。直接用ant lef没试过
可以看下Milkyway 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刚刚试过了,确实tech lef 只能添加一个lef 文件,cell lef 可以添加两个,我把sram antenna lef 添加在cell lef上。
  还有一个问题,我上面发了两个 antenna lef 的文件,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只是版本的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如何将ant lef整合到cell lef一起呢?

网友:
    MACRO SPRAM96X14
    CLASS BLOCK ;
    FOREIGN SPRAM96X14 0.00 0.00  ;
    ORIGIN 0.00 0.00 ;
    SIZE 361.00 BY 376.60 ;
    SYMMETRY x y r90 ;
    PIN ADR<0>
        DIRECTION INPUT ;
        ANTENNAGATEAREA  3.0 ;
        PORT
        LAYER MET1 ;
            RECT  4.300 130.400 6.300 132.400 ;
        END
    END ADR<0>
    PIN Q<1>
        DIRECTION OUTPUT TRISTATE ;
        ANTENNADIFFAREA  1 ;
        PORT
        LAYER MET2 ;
            RECT  132.450 3.150 134.450 5.150 ;
        END
    END Q<1>

网友:
回复  xjg@hmes

    两个antenna lef 主要是一个数值AntennaSideAreaRatio 的不同。下面我截取一部分 ...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版本的更新,是AntennaSideAreaRatio制约不同,用哪个都可以吧,差别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回答。 你是将antenna lef的东西手动添加到cell lef上,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你qq吗? 聊起来方便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很多,写个脚本处理一下。我觉得不整合在一起也可以吧,就读两个lef进去。
公司不能上QQ,对不住啊。
有什么问题可以先看看Milkyway user guide,上面有流程,有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io pad 上max fanout 、max capacitance违例需要修复吗?

网友:
先去看看为什么有违例,确保约束都是对的,再看修不修

网友(2014-12-15):
read_lef 的窗口在哪里啊,为什么我的2012版的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遇到一些问题都和您差不多  例如lef转frame  还有高扇出671的问题。 希望能互相加下QQ  我是后端初学者 我的QQ是834515635.
谢谢哈  互相学习啊

网友(2016-03-15):
估计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