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EDK的fpga设计-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12-12-12):
最近在用edk,我在建工程的时候选择参考时钟和系统时钟(建完之后ucf文件会自动把时钟约束到引脚上),我的开发板上只有差分时钟,但这里选的是单端时钟

2 分钟前 上传

,应该怎么选择单端时钟呢?或者如果要使用差分时钟,应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先调用一个IBUGDS转成单端后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可以用一个IBUGDS把差分转成差分,但是问题是我在建工程的时候要先选择这个参考时钟,它会直接把这个时钟约束到发fpga单端时钟引脚上的?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没

网友:
参考时钟不一定要从端口输入,可以是内部的时钟。这个时钟可以是差分转单端后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怎么把差分转换出来的单端时钟接到参考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