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設立 floating lic server?

楼主(2012-12-12):
和各位請教一下tool license設定的問題
我的tool在VM內都可以安裝和使用.
可是當我把TOOL安裝在外面一層Lnx-1,然後想連進VM Lnx-2 內check license卻連不到.

譬如 set LM_LIC_FILE 100@10.x.x.1

我測試過SSH從VM Lnx-2裡連到外面Lnx-1,或是外面Lnx-1連到VM Lnx-2內都沒問題.

想請教我有哪一步疏忽了嗎?

我看LICENSE也是Floating的 type.

网友:
應該得看你 vmware 內台 假 pc是那類 ip?

有些 virtual pc system是 nat
有的是 和 host   SHARE IP .

如果真的是獨立 ip , 那外面 host 電腦就該看得到 virtual 後那台得 ip address .,
如果以用 ssh 或 都ping 得到 .

你先看 license server  log  file
確定 lmgrd daemon 真帶起來 ,

但買正版都是要帶  ( 除非 他門給 不用 帶 daemon)
拿 hspice 就有分
要daemon + 要daemon license
不要 daemon  的純 file

但如果你拿 純 file  LICENSE ,
自己改 去弄 server xxx.exe
maybe  會無法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