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river和set_driving_ce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2-12):
set_driver和set_driving_cel有什么区别?是不是DC计算transition time时计算方法会不一样?

网友:
set_drive 是直接给定一个阻抗值
set_driving_cel是给出一个特定的CELL的输出端的驱动能力

殊途同归,效果差不多

网友:
当然你也可以用

set_input_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set_input_transition和set_driving_cell有什么不一样呢?原理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