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高阻POLY与低阻POLY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2-12-12):
小弟面临一个问题,关于BANDGAP电阻选型,有高阻POLY和低阻POLY,低阻的方阻50Ω,高阻的方阻1000Ω,如果选高阻肯定面积小么,但由于工艺容差,最终尺寸变化引起的电阻阻值变化要比低阻的大的多,低阻又面积太大,恳请做过的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当然用高阻的, 取决于相对值,匹配好就行了。Bandgap电压变化范围主要与OP offset大小相关,offset 又跟面积相关,查工艺参数,将offset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bandgap voltage variation 满足spec。
要不用chopping technology, 直接去掉offset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进行最大电阻和最小电阻CORNER验证时,低阻的温漂系数要比高阻的小的多,纠结了~~

网友:
如果电流随温度的变化+offset对bandgap voltage 的影响超出Spec,就只能用低阻的。
模拟电路的设计主要是够用,各个指标之间tradeoff.

网友:
支持!
使用高阻的电阻。不过一般来说,使用高阻的类型,要多加一层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