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开关电容运放设计

楼主(2012-12-12):
全差分电路运放

全差分电路运放

指标:

1.
负载:正负输出端上各接1pF电容;
2.
差分放大器输入共模电压:0.9V

3.
差分放大器差模输入范围:2V Vpp(定义为Full Scale

4.
差分输入2V阶跃信号时,静态建立误差 < 0.05%

5.
差分放大器工作频率 > 100MS/s

6.
差分放大器动态建立误差 < 0.05% (2V input step response)

7.
差分放大器输出THD > 70dB (-1dBFS input level, fin~=10MHz)

8.
差分放大器输出SNR > 70dB (-1dBFS input level, fin~=10MHz)
.

运放要求:

a)
建立仿真模型,并用于开关电容放大器的仿真;

b)
管级电路,需包含完整的共模反馈电路;

c)
管级电路,需包含偏置电流产生电路(从Ib=50uA产生)。

现在对指标分析THD,SNR不知道怎么计算,还有就是运放的建模仿真怎么做啊?是用受控源吗?还是用VERILOGA?

本人刚学习模大,望各位高人给予指点,希望能对各个指标计算进行分析,运放怎么建模分析,多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这个怎么放上这里了?这模大。。。还是自己慢慢搞吧。。。。

楼主:
搞死搞残啊~

网友:
根据要求推出运放的DC GAIN/ UGBW

网友(2023-07-26):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哪篇文献或者教科书的截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