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大神们,关于TCL语言里面正则表达式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最近在弄tcl,请问如何用正则表达式regexp匹配文本文件中的空格符??
或者说有的行的字符不在第一位或者说一行的前几个字符是空格,如何让他忽略前面的空格,从有字符的地方开始匹配呢?

网友:
用regexp写出来是:
regexp -inline {^\s*\S+.*$} $line
返回匹配到的行

string trimleft 可以去掉左边空格

楼主:
那匹配前面有空格但是起始字符是“//”的正则表达式应该这么写吧
regexp -inline {^\s*\//+.*$} $lin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斜杠// 应该需要\/\/来匹配

写成:
regexp -inline {^\s*\/\/.*$}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