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中的measure语句使用

楼主(2012-12-13):
HSPICE里面的measure命令如何输出对应温度下的数值?
我扫描.dc temp 0 125 1
如下图所示,我probe出来几条temp vs. i(vdd)的曲线,观察不同温度下inv的dc漏电流情况
现在想measure出0 25 70 125度的i(vdd)值

我才用的命令方式是.measure dc XX find XX when XX 的形式,不知是否正确
现在输入的.measure是:
.measure dc Inv_temp0 find i(vvdd1_1) when temp=0
.measure dc Inv_temp25 find i(vvdd1_1) when temp=25
......
发现结果failed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何measure不同温度点下的值?谢谢

楼主:
图片没导入,不好意思,大概就是一个横坐标是温度,纵坐标是电流的图

网友:
find xxx at有帮助么?

网友(2015-08-31):
如何改变 meas 测量结果中 参数的空格个数,效果是 不让测量结果多行显示   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2017-04-12):
使用at=25

网友(2023-06-25):
确实有用